求助上拉电阻的接法问题

楼主:
图中R1和R2是上拉电阻,PIC是接单片机的IO口,想问下哪种接法好?各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个人觉得第一种比较好~
第二种,三极管的BE结会将单片机的IO口钳位!

网友:
第1种接法时给PNP管的B极上啦,
第2种接法上对PIC输入脚提供上拉电平。

网友:
应采用第一种。第二种对截止时IO的电压要求更高,导通时的吸收电流也较大,所以相对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