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定时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CCR0=50000;
    TACTL=TAIE+TASSEL_2+MC_1;

    while(1);
    //return 0;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 |= BIT0;
}

P1.0有个灯,最开始我是让他闪烁的,后来发现没进入中断,所以中断函数里面就写了个让他亮的程序,但是一直没亮,所以没进入中断,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请各位坛友帮我看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解决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加上 CCTL0 = CCIE;      _EINT(); 就行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不懂ccie是捕获比较中断,为什么不用TAIE,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因为你的程序用到了CCR0计数,要产生中断肯定要把它对应的中断打开的 ,不然怎么会进入相应中断完成功能呢  解释得不好,建议看使用手册哈

网友:
用TAIE也是可以的,只不过#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要改成#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捕获/比较是在计数到CCR0-1产生中断,而TAIFG是在计数到CCR0时置位。相差不大,关键是中断向量不同。

网友:
如果是1m时钟,算不算是相差一微秒哦

网友:
在那加啊
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谢了,

网友: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1 = CCIE;                             // CCR1 interrupt enabled
  CCR1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0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0IV )
  {
  case  2:                                  // CCR1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CCR1 += 50000;                          // Add Offset to CCR1
    }
           break;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break;                           // overflow not us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