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直流输入做极性保护?

楼主(2012-07-30):
如何对直流输入做极性保护?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对直流输入做极性保护?
如何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极性保护是什么意思,俺理解应该是防反接电路吧,直流输入防反接保护电路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来实现防反接保护,或者是MOS管型防反接保护电路,具体用什么电路要看具体电路了。建议你搜一下这方面内容,有很多,然后设计自己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