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矩阵键盘输入数字到数组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  很高兴加入该群  最近很想学单片机  遇到了点问题 就是关于矩阵键盘输入数字到数组的问题希望高手能给予解答  谢谢了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ai=P3^0;
sbit guan=P3^1;
int a[3]={2,5,0};
int b[3]={0};
uchar Getinput(void);//读取一次有效输入的值,按照你的实际硬件自己编写
unsigned char const dofl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F

uchar keyscan(void);
void delay(uint i);
int i,h;
void main()
{

uchar key;
P2=0xf7;
P0=0;//1数码管亮 按相应的按键,会显示按键上的字符
while(1)
{
key=keyscan();//调用键盘扫描,
switch(key)
{
  case 0xeb:P0=dofly[0];break;//0
  case 0x77:P0=dofly[1];break;//1
  case 0x7b:P0=dofly[2];break;//2
  case 0x7d:P0=dofly[3];break;//3
  case 0xb7:P0=dofly[4];break;//4
  case 0xbb:P0=dofly[5];break;//5
  case 0xbd:P0=dofly[6];break;//6
  case 0xd7:P0=dofly[7];break;//7
  case 0xdb:P0=dofly[8];break;//8
  case 0xdd:P0=dofly[9];break;//9
  case 0x7e:P0=dofly[10];break;//a
  case 0xbe:P0=dofly[11];break;//b
  case 0xde:P0=dofly[12];break;//c
  case 0xee:P0=dofly[13];break;//d
  case 0xed:P0=dofly[14];break;//e
  case 0xe7:P0=dofly[15];break;//f
}
}
}
u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
P1=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1&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00);        //去抖
  if(cord_h!=0x0f)
  {
    cord_h=P1&0x0f;  //读入列线值

    P1=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P1&0xf0;  //读入行线值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return(dofly);
   h=keyscan;                     //从键盘输入一个数作十位数
  }return(cord_h+cord_l);     //返回该值
}
void delay(u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怎么才能将矩阵键盘输入的数字送到数组b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