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可不可以出1-10HZ的方波

楼主(2012-07-30):
PWM可不可以出1-10HZ的方波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出1-10Hz的方波啊???
方波

网友A:
振荡频率要足够的小才可以

网友B(2016-05-19):
可以,看你用的是什么?_?如果是单片机的话,就可以用单片机的中断,或者是定时器。直接编程就可以,如果是其他的话,那得看你用什么啦!

网友C:
来自手机
可以 用定时器 用if语句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