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随堂笔记(一)-------通用I/O口

楼主:
STM32是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芯片,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设计的芯片。1μs的双12位ADC,4兆位/秒的UART,18兆位/秒的SPI,18MHz的I/O翻转速度。
我学的是STM32F103。它的内核为:ARM 32位的Cortex -M3 CPU,它的工作频率最高可以达到72MHZ。2个12位AD(16路通道),80个通用I/O接口,7个定时器,9个通信接口。
(一)通用I/O接口
主要要达到的目的是:1、了解通用I/O接口的接口和性能。2、了解复用功能和重映射。3、掌握通用I/O接口的程序设计方法。
1.1.1通用I/O(GPIO)接口的结构:
一个GPIO引脚包含以下几个寄存器:①两个32位的配置寄存器(GPIOx_CRL,GPIOx_CRH),②两个32位的数据寄存器(GPIOx_IDR,GPIOx_ODR),③一个16位的复位寄存器(GPIOx_BRR),④一个32位的置位/复位寄存器(GPIOx_BSRR),⑤一个32位的锁定寄存器(GPIOx_LCKR)。所有寄存器不允许按照半字节或字节访问,必须按32位字访问。
1.1.2每一个GPIO引脚都可以在程序中配置成如下几种模式:输入悬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模拟输入,开漏输出,推挽式输出,,推挽式复用功能,开漏复用功能。
这些模式通过CNF[1:0]和MODE[1:0]来完成配置
1.2.1通用I/O(GPIO)接口的功能
GPIO有四种功能:1通用的I/O接口。2单独的为设置或者位删除。3外中断/唤醒线、4复用功能(AF)和重映射、5GPIO的功能锁定
1.2.11通用I/O:在复位期间和刚复位之后,复位功能未开启,I/O口被配置成浮空输入模式(CNFx[1:0]=01b,MODE[1:0]=00b)
1.2.12单独的位设置和位清除:当对GPIOx_ODR的个别位进行设置时,在单次APB2写操作里,可以改变一个或多个位。这是通过对GPIOx_BSRR和GPIOx_BRR来实现的。想改变某一位可以单独对这位写1,写0则此位不被更改。
1.2.13外部中断:当使用外部中断线时,相应引脚必须配置成“输入模式”。
1.2.14复用功能(AF)和重映射:
复用输入:端口可以配置成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
复用输出:端口必须配置成复用功能输出模式(推挽或开漏),这样使引脚和输出寄存器断开,并和片上外设的输出信号连接。
双向复用功能:端口必须配置成复用模式功能输出模式(推挽和开漏)
1.2.15GPIO的锁定机制:为了防止I/O配置被更改,可以单独对某个位进行锁定使其在下一次复位之前不可以在被更改。
1.2.2GPIO的功能配置
1.2.21输入配置
1.2.22输出配置
1.2.23复用功能配置
1.2.24模拟输入配置
1.2.3复用功能与重映射
①OSC_IN和OSC_OUT引脚通过AFIO_MAPR来实现对他们的重映射。
②BXCAN可以被映射到端A、B、D上,由CAN_REMAP[1:0]来设置
③调试接口信号的映射
④定时器的重映射分别由TIM1_REMAP[1:0],TIM2_REMAP[1:0],TIM3_REMAP[1:0],TIM4_REMAP[1:0]来设置
⑤USART1的重映射由寄存器USART1_REMAP[1:0];来设置=0为PA9和PA10,=1为PB6和PB7。
  USART2的重映射寄存器为USART2_REMAP[1:0].
  USART3的重映射寄存器为USART3_REMAP[1:0]
⑥I2C的重映射寄存器为I2C_REMAP=0为PB6和PB7,=1为PB8和PB9,
⑦SPI1的重映射寄存器为SPI1_REMAP=0为PA4,PA5,PA6,PA7.SPI1_REMAP=1为PA15,PB3,PB4,PB5
2.1.1通用I/O接口的编程方法
ST公司已经提供了比较完善的通用I/O的接口库,其位于“stm32f10x_gpio.c”中对应的头文件为“stm32f10x_gpio.h”
GPIO_DeInit函数:GPIO寄存器复位为默认值
GPIO_AFIODeInit函数:复用功能寄存器复位为默认值
GPIO_Init函数:用于按照指定参数初始化GPIO部件
GPIO_StructInit函数:用于为GPIO_InitStruct各个成员赋默认值
GPIO_ReadInputDataBit函数:用以读取特定输入端口引脚
GPIO_ReadInputData函数:用于读取特定GPIO输入端口引脚
GPIO_ReadOutputDataBit函数:用于读取特定输出数据端口位
GPIO_ReadOutputData函数:用于读取特定GPIO输出数据端口
GPIO_SetBits函数:用于置位选定的STM32数据端口位
GPIO_ResetBits函数:用于清除选定的数据端口位
GPIO_WriteBit函数:
GPIO_Write函数:用于写数据到特定的端口
GPIO_PinLockConfig函数:用于锁定GPIO引脚配置寄存器
GPIO_EventOutputConfig函数:用于选择GPIO引脚用作事件输出
GPIO_EventOutputCmd函数:GPIO使能(禁用)STM32事件输出
GPIO_PinRemapConfig函数:用于改变特定引脚的映射
GPIO_EXTILineCongig函数:用于选择GPIO引脚作为EXTI线

GPIO寄存器结构
typedef struct
{
  vu32 CRL;
  vu32 CRH;
  vu32 IDR;
  vu32 ODR;
  vu32 BSRR;
  vu32 BRR;
  vu32 LCKR;
}GPIO_TypeDef;
复用功能寄存器结构:
typedef struct
{
  vu32 EVCR;
  vu32 MAPR;
  vu32 EXTICR[4];
}AFIO_TypeDef;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