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8811无法工作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DAC8811的小板子,可是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大神给看看。基准电源用的TI的REF2925,运放没有OPA227,所以就随手抓了两个OP37.。这样虽然不准但应该不会出大问题吧。可是输出一直是接近电源电压。运放用的+—5V供电,DAC8811也用的5V。

网友:
楼主用 的是推荐的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可以监视一下DAC的输出、不要只看运放的输出。 不正常工作一般与你的程序有关,即对DAC8811的写入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在用DAC8811,也是没有结果,不知道你做出来没有,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程序,我的电路也是和你的一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