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求助

楼主:
想利用P1.0P1.1输入两直流,序列通道多次测量求电压值,为什么输出错误啊。。。。求大神帮助

#include "msp430.h"
unsigned int a[32],b,i,j;
float v[2];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OUT=0;
        P1SEL|=0X03;
        //P1DIR&=~(0X03);
        ADC10CTL0 = MSC+ REFON + ADC10ON+REF2_5V;
        ADC10CTL1 |=INCH_1+CONSEQ_3;
        ADC10DTC1 |=0X20;
        ADC10AE0 |=0X03;
        while(1)
        {
                 ADC10CTL0&=~(ENC+ADC10SC);
                 ADC10CTL0 |= ADC10SC+ENC;
                 ADC10SA=(unsigned int)a;
                 for(i=0;i<2;i++)
                 {
                         b=0;
                         for(j=0;j<16;j++)
                         {
                                 b+=a[i+j*2];
                         }
                 }
                 for(i=0;i<2;i++)
                 {
                         b=b/16;
                         v=b*2500/1023;
                 }
        }
}

网友:
改两个地方  1 unsigned b[2];
   2          while(1)
        {
                 ADC10CTL0&=~(ENC+ADC10SC);
                 ADC10CTL0 |= ADC10SC+ENC;
                 ADC10SA=(unsigned int)a;
                 for(i=0;i<2;i++)
                 {
                         b=0;
                         for(j=0;j<16;j++)
                         {
                                 b+=a[i+j*2];
                         }
                 }
                 for(i=0;i<2;i++)
                 {
                         b=b/16;
                         v=b*2500/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