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做的 12864串行打点程序

楼主:
哪位大侠分享一下用430做的12864的串行打点程序啊!!
我看了好多资料,大致的过程就是——先读改点状态——再改写点状态——发送

过程我都看懂了,打点的方式我也理解,但是还是显示出一堆点。。。。。。

void drawpoint (uchar x,uchar y,uchar color)
{
    uchar row,tier,tier_bit;
    uchar tempH,tempL;
    send(0,0x34);   //0 发送指令  打开扩展指令集
    send(0,0x36);
    tier=x>>4;
    tier_bit=x&0x0f;
    if (y<32) row=y;
    else
    {
        row=y-32;
        tier+=8;
    }

    send(0,0x80+row);
    send(0,0x80+tier);
    readdat();   //读取状态
    tempH=readbyte();
    tempL=readbyte();
    if(tier_bit<8)
    {
        switch (color)
        {
         case 0:
          tempH&=(~(0x01<<(7-tier_bit)));
          break;
         case 1:
          tempH|=(0x01<<(7-tier_bit));
          break;
         case 2:
          tempH^=(0x01<<(7-tier_bit));
          break;
         default:
           break;
        }
         send(1,tempH);
         send(1,tempL);
    }
    else
    {
        switch (color)
        {
         case 0:
          tempL&=(~(0x01<<(15-tier_bit)));
          break;
         case 1:
          tempL|=(0x01<<(15-tier_bit));
          break;
         case 2:
          tempL^=(0x01<<(15-tier_bit));
          break;
         default:
          break;
        }
        send(1,tempH);
        send(1,tempL);
    }
       send(0,0x30);
}

希望高人给予指点。。。。。

网友:
串行打点不是很容易,并且速度也很慢。建议在12864的串行应用方面不要深究打点和画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也被一样的问题困扰,我只知道原因是SDA线每次读都是高电平

网友:
串行是点慢,不过特殊场合他是非常好的,而且价格便宜,操作简单,我是非常赞同在这方面有所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