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取代PLC通信实际遇到的问题。

楼主:
各位,我们公司以前的产品使用PLC进行通信,一个主机去搜多个终端的数据,其实就是一个星形网络用来抄表。现在想改成无线抄表的方式了,但是我发现实际运用会遇到各种问题,现将各种问题汇集如下,希望各位高手能积极参与讨论,我相信很多新手在做实际项目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前提:主要以TI的zigbee为例,可以用电脑进行操作的只有中心节点,终端节点无法操作,且只能通过无线控制。)
     1、如果采用现在的zigbee方案,使用zstack2007pro建立网络的话中心节点貌似最多连240个子节点,但我们需要500个节点,并且不加路由;
     2、出厂时的信道和PAN ID肯定都是默认的,到时需要用户再自己进行设置,这和新买的无线路由器道理一样。问题在于我通过无线将终端节点的信道和PAN ID更改以后要是忘了怎么办,因为终端节点无法操作,因此无法复位。
     3、zigbee通信使用16位短地址,最多也就是6万5千多个节点,要是我生产十万个节点的话不就重了么?那么如何使用那个64位的IEEE长地址通信呢(说是短地址获取失败后,我怎么知道它什么情况下失败)?
     4、如果两个网络离的很近,大家都用默认的信道和PANID,那么后启动的就会改变PANID,那这个网络中的终端节点起来以后不都跑到别人的网络中去了么?我还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回来连我的中心节点啊?
     5、这和我们使用电脑连接无线路由器的最大差别就是:我们的电脑其实是终端节点,可以自己控制,想连谁连谁,而现在我等于是让路由器主动去选择电脑,我还不能控制我的电脑,这就要命了,我感觉难度好大,中心节点的虽然只有一个,但是终端的数量是可变的,我不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将终端和中心节点设置成一个网络,肯定是要后设置的。
     各位,如果你们认为我在哪个点想错了,或者根本没有我说的这么复杂,那就尽情地骂我吧,谢谢把我骂醒。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一说个人的理解,供参考。
1)zstack2007pro如果没有使用路由器的话,支持的最大节点数是32个,就这一点来说可能是tiMAC较适合你的应用。
2)如果你是自己开发的软件应该没有问题,自己可以设计一套机制来处理这种情况,买了带有固件的模块,得向厂家求助了。
3)65535是指在同一个PAN可以容纳的数量,如果有多个PAN网络,数量可以再增加。实际使用中,不可能用完65535,有一些保留地址,还有单个PAN运行6万个节点,网络负担太大,跑不起来。
4)zigbee协议对于PAN ID冲突的解决办法没有明确的定义,TI会把后上电的PAN ID加上,已加入的节点无法自动回原来coor,只能用zigbee之外的方法实现。
5)这一点我看不明白你要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大人的回复,我马上去学习下timac。
第五点的意思是我一个网络组建完成后,参数都设置过了,此时再加入一个新的终端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想通了已经,只要中心节点再改回默认参数,把这台新节点设置一下就行了呵呵
PS:版主,zigbee真的不能用长地址来通信么?万一一个网络中的两台终端地址一样咋办呀。

网友:
TIMAC很强大,简单的星形网络完全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