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BYJ48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到底是多少

楼主:
各位大神 求助啦 28BYJ48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到底多大啊 有的说是1.8°(整步时) 有的说是 5.625/64 (1/64是减速比) 到底是多少啊?

网友:
24BJY48的步距交问题 详解

常见的5线4相的步进电机 24BYJ48
因为24BYJ48 步进电机是自带 1/64 减速比的步进电机,也就是内部转64圈外部齿轮转一圈,所以步距角相对别的步进电机而言,更加精确

步距角:5.625 / 64 = 0.087度 (也就是说理论上,你给一个脉冲,电机外部轴转动0.087度)
减速比 :1/64

步进电机的 扭矩 和 其驱动方式 驱动频率 输入电压 有着直接的关系,以28BYJ48为例

输入电压(V)  频率(HZ)    转矩(gf.cm)
  5                           100                      >= 250
  12                           100                      >=500
驱动方式:四相八拍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步距角1.8°的是啥电机。。。貌似我这一个月都把28BYJ48的电机当步距角1.8°给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步距角 1.8°的步进电机我也没有用过,而且一个电机你所采用的励磁方式不同,你所得到的步进角也是不一样的,参数上所说的步进角,表示的是用四相八拍这种励磁方式的所能达到的最大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今天试了一下 好用了 还有 这个电机有没有别的励磁方式?有没有四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隔一个激励一个不就四拍了

网友C:
你好,我这两天也在搞这个步进电机,始终搞不明白步进角是多少,我使用4拍驱动方式,想让电机转一周,设置512个4拍,转的超过一周,设置500个4拍,转的不到一周,设置1024个4拍,转了快2周,感觉不是1/64的,像是1/32的,请问楼主测出来确切是多少?

网友D:
我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吧:(我是有设计过这款电机的)

24BYJ48:24是电机外径24mm, B:步进马达的步首字拼音bu, Y:永磁的永首字拼音yong,J:减速的首字拼音jian,48:四相8步,即单极性半步驱动(这个是计算步进角度的关键啦)

步进角度是:5.625度/32,也就是说在半步驱动时候是5.625度再除以减速比是32,得出电机输出轴的步进角度应该是0.17578125度,一圈就需要2048个脉冲(半步驱动哦),整步驱动就是1024个脉冲;(不同减速比这个不用讲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这两天也在搞这个步进电机,始终搞不明白步进角是多少,我使用4拍驱动方式,想让电机转一周,设置5 ...

500个脉冲就是不到半圈的样子,因为整步驱动1024个脉冲才一圈,512个脉冲才一圈。
减速比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吧:(我是有设计过这款电机的)

24BYJ48:24是电机外径24mm, B:步进马达的步首字拼音bu ...

  你好,那这款步进电机的转子齿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