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32次转换后,数码管就不显示了,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 ADC转换通道口为P1.1 本程模拟量大于0.5*AVCC时P1.6灯亮 小于0.5*AVCC时P1.0灯亮 数码管显示AD转换结果(非真实电压,未加算法处理) ********************************************/ /******************************************** 本程序实现数码管四位动态显示如:8.29 #define AB P2^0 #define CLK P2^1 #define COM1 P2^2 #define COM2 P2^3 #define COM3 P2^4 #define COM4 P2^5 ***********************************************/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int results[32]; unsigned int average; unsigned char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9数字代码 unsigned int x1,x2,x3,x4;//个十百千 /*******************74ls164*************************/ void sent(unsigned char nu)//74ls164是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发送数据到数码管 { unsigned char a; for(a=0;a<8;a++) { if((nu&0x01)==0) {P2OUT&=~(BIT0);} else {P2OUT|=BIT0;} P2OUT&=~(BIT1); // P2OUT|=BIT1; //上升沿 nu=nu>>1; } } /*******************取出要显示的数字的给位数字值*************************/ void geishu(int x) { x1=x%10;//个位 x=x/10; x2=x%10;//十位 x=x/10; x3=x%10;//百位 x=x/10; x4=x%10;//千位 } /*******************在数码管上一次显示各位*************************/ void display(void) { sent(led[x1]);//4 P2OUT&=~(BIT5); P2OUT|=(BIT2+BIT3+BIT4); __delay_cycles(5000); sent(led[(x2)]);//3 P2OUT&=~(BIT4); P2OUT|=(BIT2+BIT3+BIT5); __delay_cycles(5000); sent(led[x3]|0x80);//2 并且让该位小数点常亮 P2OUT&=~(BIT3); P2OUT|=(BIT2+BIT4+BIT5); __delay_cycles(5000); sent(led[x4]);//1 P2OUT&=~(BIT2); P2OUT|=(BIT3+BIT4+BIT5); __delay_cycles(5000); } void main(void) { int xx;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0|=ADC10ON+ADC10IE+REFON+REF2_5V+SREF_1+MSC+ADC10SHT_2; ADC10CTL1 = INCH_1; // input A1 ADC10AE0 |= 0x02; // PA.1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BIT6+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OUT&=~(BIT6+BIT0); P2DIR|=(BIT2+BIT3+BIT4+BIT5); // 打开1,并赋初值。 P2OUT|=(BIT2+BIT3+BIT4+BIT5); P2DIR|=(BIT0+BIT1); // AB和CLOCK设置为输入。 P2OUT&=~(BIT0+BIT1); for (;;)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if (ADC10MEM < 0x1FF) { P1OUT |= BIT0; P1OUT &= ~BIT6; } // Clear P1.0 LED off else { P1OUT |= BIT6; P1OUT &= ~BIT0; } // Set P1.0 LED on // average=ADC10MEM; xx=average; geishu(xx); display();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0MEM;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f(index == 31) { unsigned int i; average = 0; for(i = 0; i < 32; i++) average += results; average >>= 5; //除以32求平均值 index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

网友: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这句别放在中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