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10的问题

楼主:
这段程序在IAR上编译没错,只是我有些地方不明白,由于我不会把行号也复制下来,所以忘见谅了。
不明白的地方我用红色标出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Results[32];         //存放ADC的转换结果
uint Average=0;
uint ad_value=0;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0;
  ADC10AE0=BIT0;        //把普通引脚功能关掉,使能ADC10AEx
  P1DIR|=BIT6;
  //P1OUT|=BIT6;

  //P1SEL|=BIT1;
  ADC10CTL0|=ADC10ON+MSC+ADC10SHT_3+ADC10IE;
  ADC10CTL1|=CONSEQ_2+INCH_0;
  ADC10CTL0|=ENC+ADC10SC;                                                   //至此没有初始化单通道多次转换次数呀~

  _EINT();
  while(1)
  {
    _BIS_SR(LPM0_bits + GIE);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单通道多次转换是采集转换保存了一个结果后产生中断还是????
__interrupt void ADC10IN(void)
{
   static uchar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0MEM;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f(index == 31)
    {
         uchar i;

         Average = 0;
         for(i = 0; i < 32; i++)                                         //这里为什么是32?难道是单通道多次转换32次把ADC10MNM存满退出?ADC10MNM多少满?
            Average += Results;
         Average >>= 5;                           //除以32求平均值
         Average=(Average*35)/1023;
         if (Average>30)     //给的电压过高,LED6亮
          P1OUT|=BIT6;
        else P1OUT&=~BIT6;

         index = 0;
        _BIC_SR_IRQ(LPM0_bits);                   // Clear LPM0
    }
}

这段程序在IAR上编译没错,只是我有些地方不明白,由于我不会把行号也复制下来,所以忘见谅了。
不明白的地方我用红色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