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不可写的寄存器进行写操作会有不同的效果?

楼主:
一个51单片机的程序,对外部AD寄存器读写
void AD_Write_Reg( char tx_buff)
{
    U0DBUF=tx_buff;
  // Write   byte to USART0 buffer (transmit data)

    while(U0CSR&0x01);
// Check if byte is transmitted (and a byte is recieved)

    U0CSR &= ~0x01;
// Clear transmit byte status

   }

这个U0CSR最后一位datasheet上最后一位是ACTIVE;
ACTIVE / R /USART transmit/receive active status. In SPI slave mode, this bit equals slave select.
0: USART idle
1: USART busy in transmit or receive mode

显示只能进行读操作呀,怎么还有U0CSR &= ~0x01;这条程序?
我把这条删除了,程序就不出结果了。
如果换成一个1ms或1us的延时,也没结果~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