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AN标识符

楼主:
请问大家标识符MSG_OBJ_FIFO在哪里定义的呢?我看了在can.h,can.c,hw_can.h中都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 Stellarisware driverlib 中定义的,是需要 User 自己定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定义值是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
//! This indicates that this message object is part of a FIFO structure and
//! not the final message object in a FIFO.
//
#define MSG_OBJ_FIFO            0x000002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