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12的显示程序(msp430)求解!!

楼主:
12864—12的控制芯片是T6963C,怎样用C语言(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写显示程序啊?我是初学者,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补充

用这个程序12864-12显示不了啊,为什么?请教高手
#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SENDCOMM 0XF8     //0XF1000
#define READCOMM 0XFC     //0XF1100
#define SENDDATA 0XFA     //0XF1010
#define READDATA 0XFE     //0XF1110
#define E_CLK_0  P2OUT &= ~BIT5         //时钟信号为0
#define E_CLK_1  P2OUT |= BIT5                //时钟信号为1
#define RW_SID_0  P2OUT &= ~BIT4        //数据信号为0
#define RW_SID_1  P2OUT |= BIT4                //数据信号为1
void MCU_initialize(void);
void LCD_send_byte(unsigned char a);
void LCD_comm(unsigned char comm);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lcd_data);
void LCD_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WriteStr(unsigned char dis_addr_x,unsigned char dis_addr_y,char* str);
void LCD_init(void);
void main()
{
        MCU_initialize();
        LCD_init();
        LCD_WriteStr(1,1,"浙江");
        LCD_WriteStr(1,2,"信电");

        while(1);
}

void MCU_initialize(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8MHZ;
        //DCOCTL = CALDCO_8MHZ;
        P2DIR = 0xFF;
        P2OUT = 0x00;
}

void LCD_send_byte(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if(a&(0x01<<(i-1)))
            RW_SID_1;
   else
        RW_SID_0;
        _delay_cycles(100);
        E_CLK_1;
        _delay_cycles(100);
        E_CLK_0;
        _delay_cycles(100);
    }
}

void LCD_comm(unsigned char comm)
{
    unsigned char temp;

    _delay_cycles(100);

    LCD_send_byte(SENDCOMM);

    temp=comm&0XF0;
    LCD_send_byte(temp);

    temp=((comm&0X0F)<<4)&0XF0;
    LCD_send_byte(temp);

    _delay_cycles(100);

}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lcd_data)                //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

    _delay_cycles(100);
    LCD_send_byte(SENDDATA);

    temp=lcd_data&0xf0;
    LCD_send_byte(temp);

    temp=(lcd_data&0X0F)<<4;
    LCD_send_byte(temp);

    _delay_cycles(100);

}

void LCD_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设置显示位置    X(1~16),Y(1~4)
{
    switch(y)
    {
        case 1:
        LCD_comm(0X80+x);break;
        case 2:
        LCD_comm(0X90+x);break;
        case 3:
        LCD_comm(0X88+x);break;
        case 4:
        LCD_comm(0X98+x);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LCD_WriteStr(unsigned char dis_addr_x,unsigned char dis_addr_y,char* str)
{
    unsigned char LCD_temp;
    LCD_setxy(dis_addr_x,dis_addr_y);
    LCD_temp=*str;
    while(LCD_temp != 0x00)
    {
        LCD_data(LCD_temp);
        LCD_temp=*(++str);
    }
}

void LCD_init(void)
{

        _delay_cycles(300);
        LCD_comm(0x30);//一次送8位数据
        LCD_comm(0x0c);//整体显示,游标off,游标位置off
        LCD_comm(0x01);//清DDRAM
        LCD_comm(0x02);//DDRAM地址归位
        LCD_comm(0x80);//设定DDRAM 7位地址000,0000到地址计数器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