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控开发板PCB板设计的几点经验

楼主:
PCB设计的几点经验:
1、        需要在元件购买后根据元件的尺寸来确定封装。最好是元件到手后再画元件的封装。以此次活动为例,好多封装与提前画好多的封装有很大出入,最后是重新画的
2、        芯片封装需要按照厂家提供的尺寸来画,但是封装上引脚的长度要适当大于芯片的长度,这样便于拉焊。
3、        封装全部完成后,需要再进行逐项检查核对,核对每个封装的大小是否与元件固有尺寸一致,引脚位置是否与元件实际引脚位置一致。尤其是后者,需要特别注意。以我们这次活动为例,78系列稳压块接地与输出引脚就出现了颠倒,贴片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PCB封装引脚也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4、        某些大功率器件发热较为严重,需要在元件实际尺寸上加大散热处的焊盘面积。例如7805芯片,其封装的尺寸就大于元件固有尺寸
5、        制作物理边框。封闭的物理边框对以后的元件布局、走线来说是个基本平台,也对自动布局起着约束作用,否则,从原理图过来的元件会不知所措的。如果在某些已经界定板子具体形状的情况下,边框的界定一定要注意精确,否则以后安装的时候可能出现大问题。还有就是拐角地方最好用圆弧,一方面可以避免尖角划伤人,同时又可以减轻应力作用。如果是普通的开发板要及注意提前留好螺丝孔。
6、        元件布局之前可将每个模块的元件放在一起,进行预先布局,确定模块中每个元件的位置,这样便于减少工作量,降低工作的复杂程度
7、        对于业余制作来说,对板子的规格没有严格的要求,布局时可以暂时不界定板子的大小,等板子完成后再重新定义板子形状。这样设计者可以有充足的空间对系统进行布局。等布局完成后,可以再根据要求(如成本等的限制)对板子进行局部的调整
8、        布线的时候尽量线布的宽一些、短一些。而且同一模块上的信号线的长度最好相差不大。电源线和地线要布的比较宽,从而减小板上电源线的压降,使系统上各个模块的供电电压相近,减小系统的误差,同时也有利与系统的散热。为了减小板上所布铜线的的电阻值,可以在元件接口之间用圆弧过渡,增大铜线的面积。这种方法同时也增大了焊盘的面积,提高了板子的机械强度,提高其抗震能力
9、        布线应将电源线和地线最后布,因为它们的波动较小,对其他元件的干扰相对较弱。当其他线布完之后,再布电源线,最后布地线。
10、        双层布线的板子应尽量减少过孔的数目。而且要注意尽量避免平行线,以减小寄生耦合,最好是使两线垂直。
11、        走线的时候要尽量避免90度拐角
12、        布线完成后要进行核对,检查网络上的元件是否全部连接以及PCB与原理图上是否有出入(比如原理图上网络没有成功添加到PCB中)
13、        检查无误后要对板子进行覆铜,覆铜一般都与地线相连,这样可以降低电磁干扰,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14、        要注意的是,尽量避免在PCB边沿安排重要的信号线,比如时钟和复位信号。

网友:
伙计,以后画图要找个样品或者Datasheet参考着画。相信经过这一次活动,你应该学到了不少东西啊。呵呵

网友:
呵呵,谢谢,我会的。以后还是先照DATASHEET画,画完以后再找实物对照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