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驱动LCD12864显示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g2553,在液晶上显示汉字,结果单步调试的时候有时候会显示不正常的汉字或字符,而且全速运行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用的是串口还是并口???

网友:
不正常的字可能是半个汉字写到了一个地址,一个汉字16位占满一个地址如过只写一个八位就是半角字,后半个要麽不写要麽写八位.
全速没显示可能是驱动时序里要加延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来解决,只要2个IO口。哈哈~~地址: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2496-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