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写的lcd1602液晶显示的数字钟,编译没错,但不能显示,请大...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CD3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
en,rs,rw:out std_logic;
data: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LCD3;
architecture a of LCD3 is
signal clk1,clk2,clk3:std_logic;
signal cnt:integer range 0 to 500000;
signal cnt1:integer range 0 to 250000;
signal cnt2:integer range 0 to 3000;
signal sec0,sec1,min0,min1,hou0,hou1: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s1,s2,m1,m2,h1,h2,ddram: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type state is
(set_dlnf,set_cursor,set_dcb,set_ddram,write_data);
signal pr_state:state;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nt1=249999)then
   cnt1<=0;
   clk1<=not clk1;
   else
   cnt1<=cnt1+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nt2=2999)then
   cnt2<=0;
   clk2<=not clk2;
   else
   cnt2<=cnt2+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2)
begin
if(rising_edge(clk2))then
if(cnt=499999)then
cnt<=0;
else
cnt<=cnt+1;
end if;
if(cnt<250000)then
clk3<='0';
else
clk3<='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2)
      begin
          if(clk2'event and clk2='1') then
               if(sec0="1001")then
                      sec0<="0000";
                           if(sec1="0101")then
                                  sec1<="0000";
                                  min0<=min0+1;
                                       if (min0="1001")then
                                             min0<="0000";

                                            if(min1="0101")then
                                                   min1<="0000";
                                                   hou0<=hou0+1;

                                                    if(hou0="1001")then
                                                          hou0<="0000";
                                                              if(hou0="0100"and hou1="0010")then
                                                                     hou1<="0000";sec0<="0001";
                                                             else hou1<=hou1+1;
                                                             end if;

                                                   else hou0<=hou0+1;
                                                   end if;
                                            else min1<=min1+1;
                                          end if;
                                  else min0<=min0+1;
                                  end if;
                      else sec1<=sec1+1;
                      end if;
     else
           sec0<=sec0+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sec0)
    begin
    case sec0 is
        when "0000"=>s1<="00110000";
        when "0001"=>s1<="00110001";
      when "0010"=>s1<="00110010";
      when "0011"=>s1<="00110011";
      when "0100"=>s1<="00110100";
      when "0101"=>s1<="00110101";
      when "0110"=>s1<="00110110";
      when "0111"=>s1<="00110111";
    when "1000"=>s1<="00111000";
    when "1001"=>s1<="00111001";
    when others=>s1<=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sec1)
   begin
      case sec1 is
      when "0000"=>s2<="00110000";
          when "0001"=>s2<="00110001";
        when "0010"=>s2<="00110010";
        when "0011"=>s2<="00110011";
        when "0100"=>s2<="00110100";
        when "0101"=>s2<="00110101";
      when others=>s2<=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min0)
        begin
          case min0 is
             when "0000"=>m1<="00110000";
             when "0001"=>m1<="00110001";
           when "0010"=>m1<="00110010";
           when "0011"=>m1<="00110011";
           when "0100"=>m1<="00110100";
           when "0101"=>m1<="00110101";
           when "0110"=>m1<="00110110";
           when "0111"=>m1<="00110111";
         when "1000"=>m1<="00111000";
         when "1001"=>m1<="00111001";
         when others=>m1<=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min1)
     begin
         case min1 is
          when "0000"=>m2<="00110000";
              when "0001"=>m2<="00110001";
            when "0010"=>m2<="00110010";
            when "0011"=>m2<="00110011";
            when "0100"=>m2<="00110100";
            when "0101"=>m2<="00110101";
          when others=>m2<=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hou0)
         begin
           case hou0 is
               when "0000"=>h1<="00110000";
               when "0001"=>h1<="00110001";
             when "0010"=>h1<="00110010";
             when "0011"=>h1<="00110011";
             when "0100"=>h1<="00110100";
             when "0101"=>h1<="00110101";
             when "0110"=>h1<="00110110";
             when "0111"=>h1<="00110111";
           when "1000"=>h1<="00111000";
           when "1001"=>h1<="00111001";
           when others=>h1<=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hou1)
       begin
          case hou1 is
                when "0000"=>h2<="00110000";
                when "0001"=>h2<="00110001";
              when "0010"=>h2<="00110010";
              when others=>h2<=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en<=clk3;
rw<='0';
process(clk3,pr_state)
         begin
            if clk3'event and clk3='1'then
                    rs<='0';
                    pr_state<=set_dlnf;
                    case pr_state is
                         when set_dlnf=>data<="00110000";
                                 pr_state<=set_cursor;
                         when set_cursor=>data<="00000110";
                                 pr_state<=set_dcb;
                         when set_dcb=>data<="00001111";
                                 pr_state<=set_ddram;
                         when set_ddram=>--data<="10000000";
         if ddram="10000111"then
         ddram<="10000000";
         elsif ddram<"10000111"then
         ddram<=ddram+1;
              case ddram is
                              when"10000111"=>data<=s1;
                                when"10000110"=>data<=s2;
                              when"10000101"=>data<="10111010";
                              when"10000100"=>data<=m1;
                              when"10000011"=>data<=m2;
                              when"10000010"=>data<="10111010";
                              when"10000001"=>data<=h1;
                              when"10000000"=>data<=h2;
                            when others=>data<=null;
                       end case;
         end if;

                               pr_state<=write_data;
                         when write_data=>rs<='1';
                                    data<="00000000";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