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分析

楼主:
这个稳压管仿真中,为什么带较小负载时,不能实现稳压功能??求详细解释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看做是R1与R2构成分压电路。当R2的分压大于D1的齐纳电压时。D1导通,将R2的电压限制在齐纳电压上,这时能有稳压作用。如果R2上面的分压小于D1的齐纳电压时。D1是截止的。起不到稳压管的作用。

网友:
稳压管的基本原理?分压计算?
欧姆定律知道不?还仿真呢?先AB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大哥!!不胜感激

网友:
3楼说得好,象这样简单的东西, 搞个仿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学习电路理论不能从仿真中学习,学基础的东西没有捷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说的对。楼主应该从基础好好学习啊,模电是根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现在有些学生,愿意花大把的时间去学仿真,而不愿意打好基础。这是绝对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