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I/O输入悬空

楼主:
msp430g2553 I/O
我们想做键盘
我写了个
while(1){
P1DIR=0x00;
temp=P1IN;
}

我让P1口都悬空,P1.0和P1.6的短路帽都拔了。
调试时看寄存器时发现
P1IN=0x06

这是怎么回事??
后又加
P1REN=0xff;

读出来的P1IN=0x38
求助I/O使用!!!

网友:
希望有大牛可以解答呀~

顶起来

网友:
作为输入的时候不要悬空使用,这个时候的电平是无法确认的。即便是打开了上拉,其实是个弱上拉,建议给出稳定电平后再做这个实验

网友:
做按键的话,不是上拉就是下拉,悬空不稳的。有些51的学习板上按键用的端口一般和其他部分的上拉连在一起,既给按键做上拉又给其他功能做铺垫

看LaunchPad的文档SLAU318B里有LaunchPad的原理图。P1.3和RST都带了上拉电阻,其他没有

网友:
弱弱的问句悬空使用指外面不额外加电阻吗

网友:
最后发现板上P1.1和P1.2口TXD和RXD的短路帽没拔,直接影响那两口的电平!!!!
拔了后不影响仿真和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