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 Visual Develop环境编译出现bad addressing mode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最近在IAR上做的一个关于STM8S208MB的一个功能模块,移植到ST Visual Develop环境编译出现bad addressing mode是怎么回事。具体错误信息如下:
#error castm8 C:\DOCUME~1\Owner\LOCALS~1\Temp\s570.cx1:1531 bad addressing mode
..\..\src\radio.c:
The command: "cxstm8 +modsl +debug -pxp +compact +split -pp -l -i..\..\inc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src\radio.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求大侠解救,在线等待中。。。

网友:
是不是这块配置有问题了。现在问题全变成变量重定义了。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project.sm8 -mDebug\project.map Debug\project.lkf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STFlag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STNum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RadioPreviw_6second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Radiostation_count_Preview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SeekCondition_FM_USN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FM2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n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Radio_Previewcount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SeekCondition_Ifcount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RADIO_weaksingnal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high_frq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low_frq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SeekCondition_FM_WAM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FMVocLevel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SeekCondition_AM_Level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3 Debug\adc.o: symbol _SeekCondition_FM_Level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4 Debug\aud_main.o: symbol _STFlag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4 Debug\aud_main.o: symbol _STNum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4 Debug\aud_main.o: symbol _RadioPreviw_6second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error clnk Debug\project.lkf:34 Debug\aud_main.o: symbol _Radiostation_count_Preview multiply defined (Debug\acc.o)

网友: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