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定位中网关CC2430的串口打印乱码?

楼主:
用定位软件可以正常定位,但是用超级终端调了38400的波特率查看就是乱码了,所有波特率都试过了都不行,用的是这个套件: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07715058
有谁遇到过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超级终端的抓来看,波特率应该是对了,数据据里面有不可显示的字符。
问一下厂家的技术支持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
原来输出的是16进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与arm板通信了吗???直接与电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