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设计交流 LED 节能延时灯

楼主:
在卧室床边的插座上插上一个延时开关灯,睡前按下开关,灯就亮了,等安排好睡下灯会自动熄灭,夜间解手也同样方便。如果采用白色高亮度发光二极管作光源,又节能又别致。
笔者制作了一个交流LED节能延时开关灯,用了一个带插座的电视天线放大器电源盒,一个H型节能灯线路板,外加六个元件和16只Φ3mm白色高亮度发光二极管焊接而成,电路如图1所示。
一、工作原理

按下按键S,AC220V市电通过小变压器B初级线圈、桥式整流二极管VD1~VD4、隔离二极管VD5,对电容器C1快速充电,同时经限流电阻R给单向可控硅VS输入触发电流,使Vs导通,这时变压器B次级输出12v交流电,点亮LED发光二极管。当开关s断开时,电容C1放电,可控硅Vs继续导通,经过延时段时间后,电压下降到不能维持VS导通时,在交流电过零时VS关断,变压器B的电源被切断,LED发光二极管熄灭,此时电路本身不再耗电。发光二极管点亮时间,主要由电容C1和电阻R的参数决定。
LED发光二极管完全工作在交流电路中,因为交流电有正半周和负半周,所以16只发光二极管分成四组,每组4只串联,四组并联在电路中,两组正接,两组反接。在正半周时,A、B导通,负半周时C、D导通。LED交流驱动,轮流导通,有利于散热又增加寿命。由于发光二极管有数ms余辉,所以看不见光辉的闪烁。为避免开灯瞬间较大电流冲击发光二极管,把两只电解电容C2、c3反接成无极性电容,并联在发光二极管电路中,要求电容的耐压高于12v。
二、元件与制作
1. 带插座的电视天线放大器的电源盒留下小变压器,其余元件全部拆除。H型节能灯的线路板留下整流部分,其余全拆除。新添的座件型号、参数见图1标注。然后按要求焊好。注意-应在电路板的适当处焊一个大锡点作开关的固点,在电源夹缝里插上一片磷铜片作开关的动点(参见图2)。

2.把线路板插入电源盒内侧面,接好线。在电源盒盖上适当位置贴上一层白色锡纸作反光用。在锡纸上打16个孔,以刚好插进16只Φ3mm发光二极管为准。
3.在盒盖后面打一个比Φ5mm稍大一点的孔,插上一只Φ5mm废发光二极管头向外,作按键用。注意此按键一定要对准作为动点的磷铜片,它就是LED节能延时灯的开关。
该电路简单易制,如果焊接无误,无需调试就能正常使用。按图1中电容c和电阻R的参数,可延时4分多钟。如把100uF电容换成4700uF,则可延时一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