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bi是通过什么公式计算得来的

楼主:
通过自己网上搜索资料,我大致知道dbm,dbi,db的概念。
也知道dbm与db是怎么计算得来的了
唯独不知道dbi是怎么通过计算得来的,百科里光讲概念。
也有人说dbi在数值上和db是一样的,求大神验证,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或者说如果一个增益为3dbi的天线,它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是反射功率放大一倍吗?

网友:
dBi和dBd是功率增益的单位,两者都是相对值,但参考基准不一样。dBi的参考基准为全方向性天线;dBd的参考基准为偶极子。一般认为dBi和dBd表示同一个增益,用dBi表示的值比用dBd表示的值要大2.15
  ,(即dbi=dbd+2.15)。
  G(dBi)=10lgGi
  G(dBd)=10lgGd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完全是百度百科的内容,这些我都看过了。。。
你能解释下你写的那两个公式的含义吗?
Gi 和Gd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www.technodata.com/PDF/MicroStrain/Antennas/What_is_dBi.pdf 正解在上面的链接里

hello,链接404了。8年了,你还记得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