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请教高频能量去了哪里?

楼主(2012-08-01):
关于电感,请教高频能量去了哪里?
如果现在给一个电感加上一个高频电源,电感会阻碍高频通过,也就是存储了高频的能量。如果此时我断开高频,接上恒流源,那么这个电感存储的高频能量会去哪里?还是一直保存呢?请教。。。
高频

网友A:
新的永动机诞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个储能元件是有电抗的,即会因为不同的频率电抗不同,会造成不同的电流大小。拿电容来看,太低的频率,电容的电抗比较大,这个低频的点,电压一定,电流将变的很小,则该频率功率变小,这个变小的功率是电容抑制的。电容相当于抑制了这部分功率的产生,而不是储存了这部分功率,电感是相同的道理。
换句话说,如果用电感滤波的话,电压纹波是滤不掉的,只有电流纹波减小。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