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适应相干模板法的问题

楼主:
小弟接触单片机编程不到一年,最近在尝试用自适应相干模板法做50HZ工频干扰信号的数字陷波器,照着《自适应相干模板法在5 1系列单片机中的实现》里的算法写了C代码,用430运行后发现,不管输入什么频率的信号,输出都差不多,就是一串奇怪的方波,而且由于采样率只有200HZ,用DA打出的波也就这个200HZ的速度,现在怀疑200HZ是不是少了,难道这个算法用了等效随机采样法??求高人分析……

网友:
如果只是想做50Hz工频干扰的消除,参考上面的这个附件

网友:
50HZ工频信号数字滤波

谢谢,我研究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牛逼了,这次TI电赛的A题就是用相干法提取的,楼主可有参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供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