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87读数据问题

楼主:
近日再用DS12887制作辉光管电子钟(52+12887+74HC595),在用protues做仿真。现在写数据是可以了,旁边的12887小框能读到写的数据。LED显示数据是通过数组来读取的,显示程序没有错,调节时间时能正确显示,但是到运行时显示却是6位都显示8,且一直不变。运行程序是先从12887里面读数据,然后将个位和十位分离,寻找数组对应的显示数据,最后送到辉光管显示。我现在怀疑是不是从12887读出来的数据不是一个十进制数,所以分离变量出来的结果不对,不能找到相应的显示数据。请高手指教。
初始化:
write_ds(0x0B,0x26);
主程序:
shi=read_ds(0x04);
fen=read_ds(0x02);
miao=read_ds(0x00);
display0(miao);
display1(fen);
display1(shi);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0(uchar date)
{
        uchar shi,ge,num1,num2;
        shi=date/10;
        ge=date%10;
        DS=1;
        for(num1=0;num1<=(shi+9-ge);num1++)
                {
                        SH=1;
                        SH=0;
                        DS=0;
                }
                        DS=1;
                        for(num2=0;num2<=ge;num2++)
                                {
                                        SH=1;
                                        SH=0;
                                        DS=0;
                                }
}
12887读写程序: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cs=0;
        as=1;
        ds=1;
        rw=1;
        P1=add;
        as=0;
        rw=0;
        P1=date;
        rw=1;
        as=1;
        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as=1;
        ds=1;
        rw=1;
        cs=0;
        P1=add;
        as=0;
        ds=0;
        P1=0xff;
        ds_date=P0;
        ds=1;
        as=1;
        cs=1;
        return ds_date;
}
参考人家的LCD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_BCDtime(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gw,sw;
        sw=date/10;
        gw=date%10;
        LCD_write_com(0x80+add);
        LCD_write_data(0x30+sw);
        LCD_write_data(0x30+gw);
}

网友:
DS12c887是不是首次设置

DS12c887首次设置时
初始化
write_ds(0x0A,0x20);      //打开振荡器,程序运行一次后可将此条删掉
write_ds(0x0B,0x26);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句不能屏蔽,屏蔽以后仿真12887小框的时间不走了。

网友:
高手们!怎么都不出山呀

网友:
既然能仿真就单步运行看一下呗。要不把工程文件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