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的电流?

楼主:
如图电路,求电流表值,另外,如果电源的正负换一下方向的话,电流值又是多少?

网友A:
憨豆,你是真憨还是假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憨豆,你是真憨还是假憨?

网友:
憨豆先生,这是三个电阻并联,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