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LCD12864读数据是第一个字节要读两次?

楼主:
看了一个LCD12864并行接法的程序,中间有一段是读RAM中的数据,
void drawpoint_ab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area=0;//默认设定为上屏
         word_abt=0;
         bit_abt=0;
     bingo=0x80;
         row,col;
        RAMH=0;RAML=0;
        if(64>y&&y>31)
                area=1;//如果大于31则可判断在下半屏
        word_abt=x/16;//确定在第几个字
        bit_abt=x%16;//确定在第几位
        Write_Cmd(0x34);//打开扩展指令集,这里同时也关闭了绘图显示!!
        //下面确定写入点的区域
        if(area==0)
        {
                row=0x80+y;
                col=0x80+word_abt;
                Write_Cmd(row);//行
                Write_Cmd(col);//列,注意列会自增,一定!!!!!!!!
        }
        else if(area==1)
        {
                row=0x80+y-32;
                col=0x88+word_abt;
                Write_Cmd(row);//行
                Write_Cmd(col);//列
        }
        //注意:一个双字:先写D15-D8,再写D7-D0
        read_one_byte();//这个不能少啊,第一个字节要读两次
        RAMH=read_one_byte();
        RAML=read_one_byte();

其中倒数第三行,在读高字节时进行了一次空读。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这种操作有什么通用性或者普遍性呢?

网友:
你把所用液晶的读时序的图贴出来,大家来给分析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串行通信方式 打点可以连续显示行吗?不知道读函数怎么出错啦、始终是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