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0数据显示

楼主(2012-08-01):
ADC10数据显示
各位请教个问题, 我用launchpad的内部ADC10采集电压, 把转换后存到ADC10MEM内的值通过液晶显示出来 ,为什么最大显示的只能够是255呢 ?按理说应该是1023才对啊,是我哪没配置好吗?
Launchpad
ADC10

网友A:
你是将ADC10MEM赋值给了个char 型吧

网友(2012-09-02):
你的变量定义成 char 型了 换成 int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