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PM4模式下wdt看门狗也能运行

楼主:
看看门狗这个模块时,对它在LPM4能否运行很疑惑,搜索一下很多人说不行,在但官方例子里有一个文件,说明了看门狗的这个问题,所以分享下
//******************************************************************************
//  MSP430G2xx3 Demo - WDT+ Failsafe Clock, DCO SMCLK
//
//  Description; Allow WDT+ in watchdog to timeout. Toggle P1.0 in main
//  funnction. LPM4 is entered, this example will demonstrate WDT+ feature
//  of preventing WDT+ clock to be disabled.
//  The WDT+ will not allow active WDT+ clock to be disabled by software, the
//  LED continues to Flash because the WDT times out normally even though
//  software has attempted to disable WDT+ clock source.
//  The MSP430F1xx will stop code execution when software disables WDT+ clock
//  source.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0|-->LED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_BIS_SR(LPM4_bits);                       // Stop all clocks
}

网友:
外部中断,要按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运行后led会自动闪烁

网友:
回复 楼主:

sjwh,
对于WDT模块用作看门狗时,关于它的时钟提供是有保护模式的,当进入LPMx时,当其选择的时钟源失效时,会自动切换到VLO上,进而保证看门狗一直运行。当把WDT用作定时器时,此机制是没有的。原文如下:

If SMCLK or ACLK fails as the WDT_A clock source, VLOCLK is automatically selected as the WDT_A
clock source.
When the WDT_A module is used in interval timer mode, there is no fail-safe feature within WDT_A for
the clock source.

以上就是为什么在LPM4模式下,看门狗还工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