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使用内部的adc10采集一正弦交流电压信号(程序) 望大侠指点!!!

楼主:
 需要采集的交流电压信号(A1通道)大约是:0.5v~2.5v
VR+ = VCC and VR- = VSS

  //                MSP430G255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P1.1/A1      P1.0|-->LED

任务:(程控放大器的一部分) 对P1.1的电压信号进行采集,与理想的数据比较,以对输入的信号调整。

问题:
(对于正弦交流电压信号,我想要采集它的最大值,10次取一次平均)怎么可以采集到信号的最大值?我尝试了下,寄存器ADC10MEM的值从0~0x3ff几乎都可以出现!

本人经验较少,希望通过本帖可以使得对 交流电压信号采集 的问题得以准确的理解。
另外,和我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大家都说出来,痛痛快快的讨论下!!!

网友:
没人顶呢~~~~  尴尬!!!@@@@

网友:
关于adc10采用保持时间的说明,就是ADC10CTL0,ADC10CTL1 寄存器的ADC10SHTx,SHSx两位的讲解, 有兴趣的可以参照下面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2643-1-1.html

网友:
LaunchPad-ADC10  部分汉化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8773-1-1.html

网友:
没有解答吗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要理解清楚瞬时值、峰峰值和有效值的概念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