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8962 SSI通信的问题

楼主:
在使用ssi通信的时候,使用示波器观察管脚的信号。没有观察到应该的信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附上程序 使用的是iar5.11 开发环境。

extern void SSIDataPu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Data);
extern long SSIDataPutNonBlocking(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Data);
还有就是这两个函数的区别

ssi通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波形,首先确认一下相应管脚配置是否正确。
这两个从字面理解,就是一个会阻塞,一个不会。
SSIDataPut 会在 FIFO 没有空间的时候等待直到有空间。而SSIDataPutNonBlocking会直接返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波形出来,是因为在但不调试。本来想具体看看信号起始的样子的。全速运行后就发现时可以的。关于两个函数的区别,谢谢指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