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c 单片机开发板 用SIP烧录显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已实验多次,求分析)

楼主:
我用的是stc89c52,奥科单片机学习开发网的开发板。用STC-ISP 烧录程序时一直提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对于这个问题我作了如下尝试和检查:
1、MCU类型选择正确。
2、COM口选择正确。
3、最高最低波特率尝试了:9600(标准)/1200、2400/2400、1200/1200、2400/1200均不行。
4、先点下载再按开关、不行。
5、下载过程中多按几次开关、不行。
6、P1.0和P1.1接地后烧写、不行。
7、P3.0和P3.1短接后使用STC-ISP串口助手,缓冲区中可以收到发送的字符,串口指示灯也在闪烁,这应该标明单片机没有问题是么?
8、使用过STC-ISP 4.79、4.80、4.88版本,不行。

因为我用的是开发板,难道是晶振焊接问题,是的话如何检测?也有人回答我说是下载线的问题。

请高人解答为何我7没有问题但是烧程序时一直提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谢谢

网友:
yong  xia    XP  xi tong
ni de ying gai shi  WIN7

网友:
改用XP系统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XP

网友:
P3.0和P3.1短接后使用STC-ISP串口助手,缓冲区中可以收到发送的字符,只能说明电脑正常,怎么能说明单片机没有问题呢?晶振问题的可能性大,用万用表量一下晶振,电压应该是1-2V说明晶振正常。再一个就是复位管脚了,看看是不是一直在复位。再一个就是电源了,按时开发板不应该有这个问题。仔细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