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10采样保持时间的说明

楼主:
看到有坛友对这个问题很疑惑,回想自己理解也是很是花了功夫,所以把自己的一些愚见分享出来可能可以帮助理解。
第一、首先明确一次AD转换是如何开始的。
AD转换以SHI信号的上升沿为开始,同步的SAMPCON位也会置高(这里大家结合下面的这个时序图看)。
SHI信号从哪来?SAMPCOM又是什么?
SHI信号就是由ADC10CTL1中SHSx这两个控制位选择的,信号源可以是以下四个:
 The ADC10SC bit
 The Timer_A Output Unit 1
 The Timer_A Output Unit 0
 The Timer_A Output Unit 2
也就是说上面的这四个信号可以用来”发起“一次AD转换。
第二、采样时间。
这个就要解释SAMPCOM 了,在SAMPCOM 为高的情况下就是处在sampling状态,
SAMPCOM 还存在一个和ADC10CLK同步时间,总的采样时间就是T sync(同步时间)+Tsample(这个是我们设置的采样时间)。
Tsample怎么来呢? 就是由ADC10CTL0中的ADC10SHTx位决定,可以是以下时间:
4  ADC10CLKs
8  ADC10CLKs
16  ADC10CLKs
64  ADC10CLKs
第三、采样完成了还要转换。
这个转换是以SAMPCON的下降沿为标志(这个时候SAMPCON已经和ADC10CLK同步了),然后经过13个ADC10CLK转换完成。

ADC10的采样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很详细,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
楼主,问下,430内部ADC是不是可以多通道同步采样保持的呢?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刚搞懂,看来你的后知道自己没理解错了,确实这个经验很宝贵啊!:carnation:

网友:
同步--采样--转换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用G2553做一个数字电压表,采用内部的1.5V参考源,但是测出来的精度很低,只有0.1v,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进行提高精度吗,我想做到1mv,测量的电压是由稳压源生成,精度为1mv的

网友:
受益匪浅!

感谢楼主!

网友:
MSP430系列16位超低功耗单片 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用G2553做一个数字电压表,采用内部的1.5V参考源,但是测出来的精度很低,只有0.1v,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进行提高精度吗,我想做到1mv,测量的电压是由稳压源生成,精度为1mv的

你G2553的电压表程序还在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G2553的电压表程序还在不在?

程序没了,毕业之后就当作毕业设计上交了,包括原理图和源程序都交给我老师了

网友:
很感谢楼主点拨

网友:
请问T sync(同步时间)怎么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