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纳米模块试用心得

楼主:
按照周计划。今天测了下纳米模块。纳米模块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还挺精制。

由于坛友有烧的,所以我今天特别小心,用杜邦线连接纳米模块。

输入4.5伏直流电压。输出1.8V

用60M示波器量时,纹波非常小。几乎没有。从示波里看就是一条直线

这是没测时的显示:

这是测时的显示:

再传个说明,里边有怎么变电压。就是换两个电阻值。

网友:
支持一下,就是楼主发的图有点大,影响大家仔细观看。:carn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大,我用的是鸿基12万像素的,难道把像素变小再拍么?

网友:
楼主上传的图主要是三用表和示波器的测量,其实用截图的形式,把图片压缩到几十大小即可。这样大家的观看效果比较好呗,, 不过也不错了,,

网友:
明白了。下次看情况截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拍完后修改一下像素,office中有个Picture Manager就可以修改像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不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