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有CC430做的频谱分析仪

楼主:
完全没有想到CC430还有这样的”神器“!

硬件外观

上位机的分析软件

实现的框图,还挺简单的。

网友:
额,你说今年的电子设计会不会出这个?

网友:
真是好NB的说啊...

网友:
好像早就见过
不过没有仔细看,记得也是当看到这一句就不在看下去了:
Frequency ranges: 300 MHz to 348 MHz, 389 MHz to 464 MHz, and 779 MHz to 928 MHz

能不能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我们一般的能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因为CC430只支持这3个频段,用当然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在ISM频段的一些现场检测上面,毕竟是个便携设备,比测试设备用的频谱仪功能就弱多了

网友:
就是问一下能不能用在一般的频谱分析上,如果只能在三个频段上,对于我们普通应用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这个频率是无线通信的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太通用,像8楼说的就是几个比较窄的无线通信频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来挖坟了,,,,,,突然想起来这个帖子了...
话说这个开源了么?貌似只开源了GUI?,原理图有没有开源?好像知道他硬件是怎么在300,400,900这些频段之间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