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建议+ADUCM361入门学习板

楼主:
采用ADI最新的ARM CORTEX M3核的MCU
然后配上ADI的各种外设器件实现个入门的学习板

网友:
ADuCM360是完全集成的4 kSPS、24位数据采集系统,在单芯片上集成双核高性能多通道Σ-Δ型模数转换器(ADC)、32位ARM Cortex M3® MCU和Flash/EE存储器。在有线和电池供电应用中,该器件设计为与外部精密传感器直接连接。

ADuCM361集成了ADuCM360的全部功能,除了主ADC,即没有ADC0;只有辅助ADC,即ADC1。

该器件自带一个片内32 KHz振荡器和一个内部16 MHz高频振荡器。该时钟信号通过一个可编程时钟分频器进行中继,在其中产生MCU内核时钟工作频率。最大内核时钟速度为16MHz,且不局限于工作电压或温度。

微控制器内核采用ARM的低功耗Cortex-M3内核。它是32位RISC机器,提供最高达20 MIPS的峰值性能。Cortex-M3 MCU集成了灵活的11通道DMA控制器,支持全部有线(SPI、UART、I2C)通信外设。片内集成有128 kB非易失性Flash/EE和8 kB SRAM。

模拟子系统由双通道ADC组成,每个ADC均连接到一个灵活的输入多路复用。两个ADC都可工作在全差分和单端模式下。其他的片内ADC功能包括:双通道可编程激励电流源、熔断电流源和偏置电压产生器AVDD_REG/2(900mV),可设置输入通道的共模电压。低端内部接地开关可在两次转换之间关断桥电路。该ADC含两个并联滤波器——一个Sinc3或Sinc4与一个Sinc2并联。Sinc3或Sinc4滤波器用作精密测量。Sinc2滤波器用作快速测量以及输入信号的阶跃变化检测。该设备还集成了一个低噪声、低漂移内部带隙基准电压源,采用比例式配置时可配置成最多接受2个外部基准电压源。片内还集成了可缓存外部基准电压输入的选项。片内集成一个单通道缓冲电压输出DAC。ADuCM360/ADuCM361还集成了一系列片内外设,可以根据应用需要通过微控制器软件控制进行配置。这些外设包括:UART、I2C和双通道SPI串行I/O通信控制器、19引脚GPIO端口、2个通用定时器、唤醒定时器及系统看门狗定时器。同时提供了一个带6个输出通道的16位PWM。

ADuCM360/ADuCM361专为要求低功耗工作的电池供电应用而设计。微控制器内核可配置为普通工作模式,功耗290μA/MHz(包括Flash/SRAM Idd),使得所有外设工作时总系统功耗为1mA。

该器件通过直接编程控制亦可被配置为许多低功耗工作模式,包括休眠模式(内部唤醒时钟激活),此时的能耗仅为4μA。在休眠模式下,诸如外部中断或内部唤醒定时器等外设可以唤醒该器件。因而器件可在功耗极低的工作模式下运行,同时仍然响应外部异步或周期事件。

片内出厂固件支持通过串行线路接口(2引脚JTAG系统)和UART进行串行在线下载,同时串行线接口支持非介入仿真。这些特性都集成在一个支持精密模拟微控制器系列的低成本QuickStart开发系统中。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不错。弱弱地问一句。这个是实验室电路么?

网友:
呵呵,这个片子还在预发布状态

实验室电路是在外围呀!

网友:
做成launchpad 或这anduio那样就好,实验室电路做成扩展板

网友:
ADUCM360/M 361价格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片还没量产
呵呵

网友:
官网报价8点多美金。有点小贵。比ADUC7060贵一倍。

网友:
但DIY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想法,不过最好是有个什么用途的。给点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