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几块开发板,有STM32、EPM240、EP2C5 NIOS

楼主:
先上一张全家福

全部是以前学习的时候做的,本来还想学完后做点东西,结果都学了个半桶水,呵呵,先换些大洋花花再说。图中左边是STM32核心板,共6块,中间是EP2C5 NIOS核心板,共3块,右边是EPM240核心板,共4块。三种电路板IO引出规格完全一样。采用长插针,上下都能插,方便引脚复用。
需要的在此回帖即可,北京的朋友可以到上地地铁站取,对于外地朋友,确认后会上传到淘宝跳蚤街,供回帖网友购买,走淘宝交易。

三楼开始是每个板子的详细介绍。

网友:
占楼备用

网友:
STM32F103核心板

主芯片是STM32F103VCT6,所有IO口分组引出,如下图所示。可以用一根20Pin排线引出一组IO或者用一根10Pin的单排插座引出高/8IO。而且均带有电源端口,方便连线。板上带后备电池RS232串口可以串口下载程序232串口采用10Pin排线连接,可以用压线串口公头制作串口线。

该开发板45元一块不包邮,送一条下图中的串口线,注意:该板未引出USB接口

网友:
EPM240核心板

核心芯片EPM240T100C5IO端口STM32核心板兼容IO引出规则也一样。该板IO电源可以选择由板上自供或者外供,方便与其余两块板子组合实验,选择IO电源外供后直接用10Pin或者20Pin排线将一组IO与另一块电路板连接,则IO电源由另一块电路板供应。拨码开关的12位分别控制BankBBankA的电源。电源开关下的三个LED分别指示BankABankB和内核供电情况。右面三孔插座用来连接无源晶振,因为板上虽然有50M有源晶振,但实际应用中有可能会需要其他频率,EPM240内部无锁相环,这时候就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无源晶振放在此处。实际使用效果还不错,只不过晶振引脚较细,插不紧,需要其他方式来固定。
这块板子30元每块,不包邮

网友:
EP2C5 NIOS核心板

主芯片是EP2C5T144C8SDRAMHY57V281620,配置芯片是EPCS4,可由DC口供电或者USB接口供电,自动切换。
板上有四个按键和四个LED灯,可以独立做一些简单实验,带Config按键和Config指示灯。加电时Config指示灯闪亮一次表示配置完成,Config按键用来重新配置FPGA,相当于硬件复位。电源可内供或者外供,方便与其他两块电路板组合使用。
这块电路板90元每块,不包邮

网友:
有资料没有,留个电话先

网友:
板子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视乎不贵啊,顶一个

网友:
怎么联系呀?

网友:
楼主 求联系方式啊!!!!我要买!!!!!!!!!!!!!!!!!!!!!

网友:
我也想问,资料可齐全?

网友:
联系方式

看到有些人问联系方式,回复了站内信却没有下文,不知道是不是都不习惯看站内信。
我的QQ号码是:359328029
目前EP2C5已经没了,EPM240卖出去一块,其他都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见13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资料,只有原理图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