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下添加protel99se库文件的方法

楼主:
本文主要介绍windows7下添加protel99se库文件的两个方案
方案一:

  1.进入C\WINDOWS下找到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两个文件;(有些网友的软件刚刚装上可能还没有用过,这样可能找不到ADVPCB99SE.INI这个文件。这种情况只需打开软件新建一个pcb文件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打不开文件或修改后不能保存提示说是身份或修改权限不对的问题,这是多是由于电脑设置的权限自己修改一下电脑的访问权限。)
  2.用写记事本打开ADVSCH99SE.INI文件,在[Change Library File List]下找到File0,大家可以发现,等号后面的的内容就是默认已经添加的库,如果要添加多个怎么办呢?简单,在File0后面添File1,File2..依次类推,但注意最后修改File0上面的Count属性,如果你添了两个,就把它的值改为2。实际上有网友反映添加太多大概50个库文件后就不能再添加了,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但事实上我们也不需要用那么多库。最好还是自己建库。

  我用的是windows7系统,我如下改可行:

  TypeCount=2
  Count=5
  File0=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File1=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File2=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Intel Databooks.ddb
  File3=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Examples\AT89C2051.Lib
  File4=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Examples\SHUMAGUAN.Lib

  其中File3和File4是我自己画的两个元件。

  说明:例如File0=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其中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这是路径,就是安装的软件的库所对应的位置一定要对。
  3.同样对ADVPCB99SE.INI更改以配置PCB库。

  同样是windows7系统改后可行。我做了如下更改可行:

  TypeCount=2
  Count=5

  File0=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Footprint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1=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General IC.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2=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Header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3=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International Rectifier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4=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Transistors.lib$ID>-1$ATTR>0$E>PCBLIB$STF>

  4.修改后,再打开PROTEL 99SE,OK。(注意每次修改时必须保证protel99se程序是关闭着的,不然你就白改了,因为protel在退出时会修改这两人文件。)若pcb修改后不能添加,请把除默认的库文件外的所有-1都改为25.就是ID>后面那个-1.

  5.说明下,这两个文件是互不相关的,根据你的需要修改其中你需要的那一个就行。当然也可以两个都改。

  方案二:

  Protel有个默认的sch库(Miscellaneous Devices.ddb)在protel安装时就将此库添加进去了。
  所以,你可以到"...\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里面找到你要添加的sch库,
  即 *.ddb 文件,打开它将其中的 *.lib(你需要的*.lib) 文件复制到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里。
  重新打开Protel 99SE,再次尝试添加sch库(其实没有用,只是象征性地点一下),
  你会发现还是失败了,只好取消。不过,你会发现在下拉列表里多了很多 *.lib,
  恭喜你,添加成功了!!
  缺点是,随着你添加的越来越多,列表越来越长,找起来越来越麻烦。

  若提示不能保存,没有权限怎点击鼠标右键打开属性,在安全里面设置操作者对文件的访问权限

网友:
测试了很多办法就是不行啊~
win7 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