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与彩色触摸屏的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2-08-02):
51单片机与彩色触摸屏的问题,求大神指教
51单片机能用7寸左右的彩色触摸屏吗?求大神帮忙,谢谢了!
触摸屏

网友A:
触摸应该没问题,不过需要外接触摸屏驱动芯片,不过如果片子上有AD的话也可以
但是要显示的话恐怕就不行了,51速度太慢,320*240的刷屏也要好几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