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中12位ADC的最大电压测量值只有3.3V吗?

楼主:
我将参考电压设定为内部AVcc和AVSS时候,测定的值是准的,但是当我把参考电压设成VR+=VREF+(外接5v),VR-=AVss
时,测GND的值读ADC12MEMx居然不是0,而是1000多,是否说明 12位ADC的最大电压测量值只有3.3V,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会测不准呢?一下是ADC的设定:
void ADC_init()
{
  ADC12CTL0 = SHT0_2 + ADC12ON;       // Set sampling time, turn on ADC12
  ADC12CTL1 = 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MCTL0 |=SREF1;
  ADC12IE = 0x01;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ENC;                         // Conversion enabled
  P6SEL |= 0x01;                            // P6.0 ADC option select
//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

网友:
接5v会对IO口有损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建议你可以设计一个测量电路,分压电路,然后在用公式计算,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