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增益dbi 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查关于天线的一些指标和参数问题
关于天线增益dbi ,网上各种资料和回答都处在理论上
而光看那些理论又不太理解。
我想知道的是实际应用中,dbi 数值到底是怎么用法?
比如本来发射功率有29dbm,然后加上3dbi 的天线之后,是不是实际发射功率就成了32dbm了?
如果不是,也请大神们解释下,实际应用中,dbi 数值是什么意思?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终于找到答案了,正解在链接里,跟我一样有困惑的可以看看
www.technodata.com/PDF/MicroStrain/Antennas/What_is_dBi.pdf

网友:
天线增益是实际天线与“参考天线”比较,对它发射效率,即由电功率软化为电磁波能量时的能力。

应该这样说:

“发射功率有29dbm,然后加上3dbi 的天线之后,相当于‘标准天线’32dbm的发射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我查到标准天线是指能够同设备的阻抗匹配完全耦合的,再接收和发射信号方面能发挥最大效能的天线。
那从理论上来讲,标准天线发挥的效能比实际的天线大
那么标准天线32dbm的发射功率就会比实际天线32dbm发射功率产生的效果好?
如果上面猜测的没错,那是不是实际应用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发射功率加上天线增益之后的值(即例子中的32dbm)当成这个设备的总发射功率?
希望版主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标准天线发挥的效能比实际的天线大”这句话是错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看到有人是把dbi和dbm直接相加计算的,所以才会产生上面的疑惑。
感谢版主的热心帮助,我自己再琢磨琢磨。

网友:
回复 网友B:

dbi是用是用点源(理想全向)天线作为参考

网友:
dBi是以全向点源天线为基准的相对量纲,在天线匹配良好且无反射的前提下,实际输出功率=PA输出+天线增益-插入损耗。

网友:
说了半天,就二楼的资料里是对的。天线会增加辐射功率?能量从哪里来的?!大神们还是看懂了书再来回答,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