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玩nxp1768是出现HardFault_Handler

楼主:
在学习nxp1768,,在编程中出现HardFault_Handler,,程序运行就死在.s文件的HardFault_Handler上了,不知什么原因。程序是对的,求解
一下是程序,调用这个程序,就出现错误
void CAN_SendMessage( uint32_t CanNum,CAN_MSG *pTxBuf )
{

  uint32_t CANStatus,CANStatus2;
     CANStatus = LPC_CAN1->SR;
     CANStatus2 = LPC_CAN2->SR;
switch(CanNum)
{
  case 1:
    if ( CANStatus & 0x00000004 )
    {
   LPC_CAN1->TFI1 = pTxBuf->Frame & 0xC00F0000;
   LPC_CAN1->TID1 = pTxBuf->MsgID;
   LPC_CAN1->TDA1 = pTxBuf->DataA;
   LPC_CAN1->TDB1 = pTxBuf->DataB;
   LPC_CAN1->CMR = 0x21;

    }
    else if ( CANStatus & 0x00000400 )
    {
   LPC_CAN1->TFI2 = pTxBuf->Frame & 0xC00F0000;
   LPC_CAN1->TID2 = pTxBuf->MsgID;
   LPC_CAN1->TDA2 = pTxBuf->DataA;
   LPC_CAN1->TDB2 = pTxBuf->DataB;
   LPC_CAN1->CMR = 0x41;

    }
    else if ( CANStatus & 0x00040000 )
    {
   LPC_CAN1->TFI3 = pTxBuf->Frame & 0xC00F0000;
   LPC_CAN1->TID3 = pTxBuf->MsgID;
   LPC_CAN1->TDA3 = pTxBuf->DataA;
   LPC_CAN1->TDB3 = pTxBuf->DataB;
   LPC_CAN1->CMR = 0x81;
           }
     break;
     case 2:
   if ( CANStatus2 & 0x00000004 )
    {
   LPC_CAN2->TFI1 = pTxBuf->Frame & 0xC00F0000;
   LPC_CAN2->TID1 = pTxBuf->MsgID;
   LPC_CAN2->TDA1 = pTxBuf->DataA;
   LPC_CAN2->TDB1 = pTxBuf->DataB;
   LPC_CAN2->CMR = 0x21;
    }
    else if ( CANStatus2 & 0x00000400 )
    {
   LPC_CAN2->TFI2 = pTxBuf->Frame & 0xC00F0000;
   LPC_CAN2->TID2 = pTxBuf->MsgID;
   LPC_CAN2->TDA2 = pTxBuf->DataA;
   LPC_CAN2->TDB2 = pTxBuf->DataB;
   LPC_CAN2->CMR = 0x41;
    }
    else if ( CANStatus2 & 0x00040000 )
    {
   LPC_CAN2->TFI3 = pTxBuf->Frame & 0xC00F0000;
   LPC_CAN2->TID3 = pTxBuf->MsgID;
   LPC_CAN2->TDA3 = pTxBuf->DataA;
   LPC_CAN2->TDB3 = pTxBuf->DataB;
   LPC_CAN2->CMR = 0x81;
           }
     break;
     }
}

网友:
PCONP->PCAN1=1;
开启CAN1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部时钟开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一定是代码问题,但不一定是你调用这段代码的问题,可能有以下问题:
1.没有开中断,如果你使用了CAN中断,一定要打开;
2.堆栈空间设置问题,需要在启动代码中找;
3.寄存器配置问题,看看是否寄存器配置错误。

总之一定有问题,而且的代码的问题,至于在什么地方,自己得通过仿真查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恩,,知道了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