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共 地问题

楼主:
谁能帮我解答下,我是想把0-10V放大到0-15V,怎么一定要信号地和电源地接在一起才可以。急。。。。。

网友:
“地”是作为一个参考点。也可以理解为“公共”点。 电信号不是单一一条线就可以传输的,需要两条。平时人们分析时,都把到“地”的那条线省略了,

网友:
说的很对

网友:
如果确实要分开也可以的,但最后还是要汇总在一起的,电源地的作用是提供一个0电平基准;如果信号地和电源地不接在一起的话,运放根本不可能正常工作,两个地要求直流等电位,可能通过磁珠连在一起,也可能在电源输出口上直接连在一起(一点接地)。

网友:
任何电压都是一个相对值,这是基本概念

网友:
谢谢了,很正确。

网友:
分开是为了前端不影响后端,如果电流不是很大,可以不分开地~~

网友:
相对电位

网友:
很像是一个老师考学生?哄!托!气!愤!

网友:
借鉴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