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011红外频率程序

楼主:
怎样用msp430f2011单片机编写红外发射程序(要求红外频率为455KHZ/占空比为20%)?思路?

网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main(void)
{
  //init_clock();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 |=BIT1+BIT3;
  P1OUT =0;

  P1SEL |=BIT2;
  P1DIR |=BIT2;

  TACCTL1=OUTMOD_7;            //TA1模式7=高电平PWM输出
  TACCTL0=OUTMOD_3;            //TA0模式3=低电平PWM输出
  TACTL |=MC_1+TASSEL_1+ID_0;  //定时器TA设为增计数模式,ACLK
  TACCR0=2-1;                  //2个ACLK周期等于16kHZ
  TACCR1=1;                     //TA1占空比为..(HIGH)
}

此程序调试出来频率智能达到16khz,占空比50%,远不及要求,怎样修改呢或是其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