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有点看不懂啊

楼主: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有点看不懂。。。

网友:
起到信号隔离的作用。特别减少 是高频信号影响。

网友:
顾名思义,它就是“隔离”呗。
举个例子,利用电力线传输信号的电力载波通讯中,处理设备就需要和电网隔离,但又需要处理信号。这样,有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取出信号而处理设备就可以不与电网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