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用1节5号电池制作带“夜光”LED手电筒

楼主:
制作原理
此手电采用1节5号电池供电,所谓的“夜光”功能就是在BOOST电路里加了一个“待机”工作方式,当放入电池(电池要有电!)没有打开开关的情况下,BOOST就会以很低的功率进行工作,此时的输入电流为1mA,LED发出很弱的光;当打开开关后,BOOST电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以下是成品图以及电路原理图
“夜光”状态:

网友:
正常点亮状态:

看正常点亮状态:

看正常点亮状态:

网友:
内部结构

看内部结构,简单吧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网友:
看看照射效果。还可以吧

看看照射效果。还可以吧

看看照射效果

看看照射效果

网友:
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电路原理图吧

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电路原理图吧以下是此次电路设计需要用到的参数,请参考:
“夜光”状态: 夜光”状态输入电流:0.97mA,正常点亮状态下:输入145mA,输出3.14V 43mA (103可变电阻旋到最小,最高亮度) 输入45mA,输出3.02V 18mA (103可变电阻旋到最大,最低亮度) 。此灯还具有电量过低警告功能,当电池电压低于1V时,关灯后“夜光”状态亮度会大大增加(感觉灯关不死)!此时需要更换电池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
楼主研究很深,做的不错。但楼主能不能把那个1MA给彻底不要呢

网友:
1MA是可以去掉滴,就是没有“夜光”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发个原件清单吗!我想自己动手做一个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按上面的电路图找元件吧,清单可以自己整理吧,没有几个元件,呵呵

网友:
简单讲一下工作原理:那个0.01u的电容起了正反馈作用,电感上的最大电流点是由101的那个电阻和8050的Hfe决定的,8550的基极入地的电阻决定了两个工作周期间的时间间隔,通过调整电阻的大小来调整电路的工作频率,而每个工作周期输送能量一定,所以亮度也就跟着变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幸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
升压,关键在于震荡,

其实,用电容也能升压,

不过,电容只能倍压,而用电感可升得更高,

若用电感升压,这单管电路也能bo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