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控制 数字电位器 出问题了!!!

楼主:
TPL0501具有256抽头的数字电位器,SPI控制,问题就是控制不了,就写一个字节就能控制电阻了啊,居然不行,还有波特率设多少比较合适,我用的外部6MHz晶振,程序贴上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XT2OFF;    //打开外部晶振XT2(6MHz)
  BCSCTL2|=SELS;       //SMCLK选择外部晶振
  P3SEL |= 0xA;                             // P3.1,3 SPI option select
  P3DIR |= 0xA;                             // P3.1,3 output direction
  ME1 |= USPIE0;                            // Enable USART0 SPI
  UCTL0 |= CHAR + SYNC + MM;                // 8-bit SPI Master **SWRST**
  UTCTL0 = CKPH + CKPL + SSEL1 + STC;       // Inv. delayed, SMCLK, 3-pin
  UBR00 = 0x2;                              // ACLK/2 for baud rate
  UBR10 = 0x0;                              // ACLK/2 for baud rate
  UMCTL0 = 0x0;                             // Clear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TXBUF0 = 0x4f;
}

网友:
自顶一下。。程序照着例程改了一下,应该很清楚,只传了一次数据,错误应该很明显,求教

网友:
#include没显示出来。

网友:
这!!!!这。。。。程序写完几分钟后,再测居然对了。。
于是,我又试了一下,估算了时间,大约在程序写进430以后3分钟左右,电阻突然变成预设的了。。。。。。。。。。。。。。。。。。。。
这是什么个情况??大神指点。。

网友:
楼主有没有完整的代码